楼主(2004-11-07):
请问各位大哥!仿真器是什么用的啊,有没有可以用软件直接模仿单片机的软件啊!这样什么都不用买了!学习用的!谢谢!

网友A:
先说仿真器:在使用仿真之前你必需准备一块作好的单片板,具体什么功能你看着办。
仿真器就是把你编好的程序通过单片片模拟出来。它有监控和调试等功能。

之于有没有软件只直仿真,也有。但本人觉得不好用,它是直接仿真你的程序,I/O有显示。因有些程序在仿真中可以。在实际中不行 ,所以本人不喜欢软件仿真。

网友B:
好像伟福的软件就有仿真吧。
另外使用keil uvision2 肯定有仿真,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C:
现在哪个软件没有仿真
仿真机仿一般的东西还行,要是叫她仿有些东西就不了
有时候还是烧块片子实验好,哈哈
个人观点!

网友D:
只用仿真软件学单片机不太现实,有些东西仿真器里看到的和实际运行时的结果有出入。现在一块学习板也不算贵嘛,一般的200多,好一点的400多。

网友E:
建议:先用仿真软件学,入门后可购一块仿真板就行.省钱,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