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用元件列表,

楼主(2004-11-07):
请问一下欧姆龙CX-Programmer软件中怎样象三菱的软件一样.显示已用元件列表呀.

网友A:
什么是已用元件?

楼主:
就是象下面的这一张图一样,已使用的元件上有一个*号呀,我在欧姆龙的软件中找不到呀

网友B:
你可以在CX-P软件的符号中定义你的接点属性。如000。00你可以定义为启动 等等。
可以定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网友C:
於View-----Cross-Reference Report參考

网友D:
双击符号不就可以看的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