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7):
请教各位老师,我现在做 simadyn与s7-300的通讯,通过profibus进行通讯,用的是315-dp和ss52,s7-300作主站,simadyn作从站。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需要有从站的GSD文件,加到STEP7中,然后在硬件配置中组态相应硬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但是我已经配置好了,但是300找不到ss52。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