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7):
电压互感器二次定额100V; 电流互咸器二次定额5V;

使用电压互咸器应注意: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副边不允许短路;

电压互感器的铁心和二次绕组应可靠接地; 一次绕组应并接在特测线路中。

一,二次侧均应接入熔断器进行短路保护,此外,还要注意连接极性的正确。

使用电流互感器应注意: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开路,不使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应短路不允许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接入开关和熔断器 ;一次绕组应串接在特测电路中;铁心和二次绕组一端应可靠接地,此外还要注意连接极性有正确。

网友A:
再努力一把。冲10000

网友B:
请问这样的接线可以吗?请斑竹帮忙回答以下,谢谢~~~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额定输出还有1A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