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8):
用FX2N通讯协议制作用于FX2N的扩展模拟输入输出通道:
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拟用MCU(16位单片机)

网友A:
我没做过,想法很好呀,应该可行,不过我看困难很多的!如果成功了也告诉我呀。

楼主:
方案一:用一16位MCU与PLC串行通讯连接PLC的编程口或扩展串行通讯口,直接写或读PLC内寄存器;MCU又与其它的采集模块以CAN总线方式通讯;
方案二:利用PLC的扩展口(数据总线与地址总线)用MCU作成一个主模块,PLC以FORM/TO指令读写:模块再以CAN总线方式与现场模块通讯
这样采集的数据全以数字传输,布线少,抗干扰能力强。
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

网友B:
捷通科技 http://www.jtplc.com 有你说的这种产品,可以作为开发时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