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8):
有一闸门控制,有2台异步绕组式电机,电机功率为100KW,转子电流172.5A,定子电流200A,电机的启停启动采用分级切除串入电机转子绕组回路电阻的方式,电阻采用不锈钢片状电阻,要求散热面积大,耐腐蚀性好。

请问:何为分级切除串入电机转子绕组回路电阻的方式?图纸怎么设计?按照上面的要求,选什么品牌和规格的电阻比较好?(不是频敏电阻)

网友A:
应该是频敏电阻,用于绕线转子的电机。

楼主:
厂家要求一般的电阻,怎么设计?电阻怎么选型?

网友A:
按厂家的参数按功率,阻值选型

楼主:
请问三楼:按电机的功率即电流,该选多大的阻值?哪种材料和品牌的电阻比较好,既能保证最佳启动转矩,使启动成功,又要将启动冲击电流控制在最小范围

楼主:
如果用起动电阻器,哪一种比较好

网友B:
阻值肯定要按厂家提供的参数,电阻保证足够的功率就可以了,这么大功率的电阻一般是水冷的(水冷可大减小体积)。

楼主(2006-05-10):
项目最终采用的是上海永前电气厂的成套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