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8):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基于PLC+运动模块来控制几个伺服电机。打算用伺服电机驱动器的A,B,Z编码器脉冲输出接入的高速计数器,这样做一个闭环定位控制。请问这样做可行么? 有没有人这样做过的啊?

楼主:
发表一下意见嘛

网友A:
有运动模块了,还用把A,B,Z接在高速脉冲口吗,是双闭环呀。
首先看高速脉冲口的频率,再看编码器的频率。

网友B:
应该可以,我做过类似系统,但是是把连接于负载(比如丝杆、同步辊等)的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接入PLC,这样叫全闭环。我做过十多套这样的系统,只不过电机是步进电机,编码器连接同步辊,然后回馈PLC,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这好象是个双闭环.电机本身的编码器是接回驱动器里了,其实是不是要在执行机构那边加光珊尺或编码器才是真正的全闭环?

楼主:
还是要多谢两位的回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好象是个双闭环.电机本身的编码器是接回驱动器里了,其实是不是要在执行机构那边加光珊尺或编码器才是真正的全闭环?

====================================================
本身的编码器接驱动器了,那么执行机构的编码器应该接在运动模块中。如果没有
运动模块那么可以考虑接高速脉冲口。

网友B:
在最终的被测对象上加编码器和光栅迟从理论上叫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