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求助]有几个电路设计方面的小问题想问个明白

楼主(2004-11-08):
大家好,小弟以前是学机械的,对电气方面可是一窍不通,现在想请问大虾们这几个问题(在文件中有提出),文件是用CAD2002做的,下载用CAD打开可以看的很清楚。请各位知道的不论高手还是新手,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右边的要好一些

网友B:
从可靠性说,左边较好.
1:断路器主要用在保护线路和分开较大短路电流,一般以断开线路短路时的安全温升为设计标准.当然也有电机保护型,但也是这基础上提高小电流灵敏度而已.
2.熔断器用在分断短路大电流,不过现已较少用了.
3.电机保护用接触器加热继是经典用法.
另断路器不用频繁工作,用作过载保障有商榷之处

网友C:
右边的好呀
如果把左边的热继电器放在右图,那右图就更好了

网友D:
从技术上讲,右边的更先进,但在选型上要求可能高一点,对开关的性能稳定要求可能高一点。 QF5和QF8区别在于前者有类似于热继的双金属元件组,并且在开关外面可以调整定电流值。

楼主:
谢谢大家的精彩回答,学到了很多东西,太感谢了~~

楼主:
右边的那个QF1是不是既有短路保护,又有过载保护呀!(因为后面只有一个交流接触器而已),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接入PLC的过载保护设置在QF1的辅助触点上呢?

网友E:
右边的好,我现在设计热继不用了,现在的开关比热继灵敏可靠多了,只要把开关选型对了,开关质量是好的,没有问题,象你现在这个,应选择D型25A最合适。
左边那个主要是熔丝问题,这样设计容易引起缺相。
最左边(星三角)那种接线我觉的有几个问题
1.如果频繁启动,电流表吃的消吗?
2.FR8的3根线电流平衡吗?不平衡会引起FR8动作吗?
3.KM82起什么作用?

楼主:
请问小电工:
现在的马达开关(可以这样叫嘛?)既有短路保护,又有过载保护,所以流行可以不再另选熔断器和热机电器了,是吗?
另外,KM82是接通星形连接时用的,FR8是接通三角形连接时用的过载保护.请问在这样的星三角启动的电路中,是不是一般可以不需要用电流感应这样的装置?如果需要请问,该有怎样好的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