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问题

楼主(2004-11-08):
请问安川616G5-11KW电梯用变频器经常跳GF故障码,外部的电机正常、线路也正常,有人说变频器的“接地电流与正常电流的比值”是可以设定调整的,可能是厂家将该值有意调的比较小而设的一个人为故障。
这个比值真的可一设定吗?要怎么查看修改呢?哪位先知教我一下吧。

楼主:
难道是我说错了,还是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这种调整参数。
你怀疑可以复位啊!
GF故障
1 电流传感器
2 输出不平恒
3 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