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8):
烙铁烧的时间一长,就氧化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去除这个氧化层吗?

网友A:
关于烙铁清除氧化层,我是这样的:把烙铁烧热,然后用铁锉把烙铁头的氧化层锉掉,接着把烙铁头插如松香中,然后再沾上锡。

网友B:
完全清除好像比较困难。我是加热后经常在助焊剂里浸一下会好一点。

网友C:
是呀!
加热后除掉外面的氧化层,然后放入松香里,拿出后上锡,不过这种下次用后又要重复同磁的步骤;

网友D:
温度太高就易氧化,调低温度问题就解决了
1,加长焊嘴。增加热传递的损失从而降温
2,缩短焊嘴。并在烙铁的电源上串一整流二极管
3,条件许可的当然是用恒温烙铁了
烙铁上的锡要经常去除(用浸水海棉或铜丝)因焊丝上的助焊剂在高温下有强腐蚀性,进口焊嘴比国产的也好用很多。

网友E:
直接上锡,不也很好吗?

网友F:
建议使用调温烙铁,70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锡,不也很好吗?
兄弟,你试了再说好吗。

网友H:
“加长焊嘴。增加热传递的损失从而降温”
这们方法我常用的,还可以·

网友I:
养成烙铁不用的时候就上锡的习惯,我一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