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8):
光电开关NPN,PNP输出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用另外牌子的光电开关代替原来的,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源,信号极性的差别

网友B:
如果是用它的输出来驱动中继,那么是没有多大的分别,但如果是用来做PLC等的输入,那就有分别了!

网友C:
在网上找找资料一看就行了,用百度,GOGLE都行。

网友D:
对于无源输入的PLC类型,只能用指定的NPN或PNP,否则需要加中间继电器,对于有源型的PLC,NPN及PNP只是接线方式不同,都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无源输入的PLC类型,只能用指定的NPN或PNP,否则需要加中间继电器,对于有源型的PLC,NPN及PNP只是接线方式不同,都可以用;
不大明白,大哥是否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D:
无源输入的PLC类型,输入端已经带电源了,只需把对应的输入端与公共端COM连接就表示输入有信号,这种情况只能用指定的NPN或PNP,否则需要加中间继电器;
有源型信号需要把电压输入到对应的输入端及公共端,所以NPN及PNP都可以用;

楼主:
查了一下说明,弄明白了,读书时候没有注意到光电开关、接近开关在这方面的区别。谢谢各位!

网友F:
求教:
     PLC输入信号中,有源和无源信号的区别如何,是如何定义的.我是初学者,请原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求教:
      PLC输入信号中,有源和无源信号的区别如何,是如何定义的.我是初学者,请原谅.

拿万用表测一下,有源型的输入点与对应的共公端之间电压为0V,接线时要把外部提供的电源接公共端及对应的输入点;
无源型的输入点与对应的共公端之间是有电压的,一般为DC24V,接线时只要把公共端及对应的输入点之间短接就表示有输入信号,也就是说输入信号只是一个开关量,不带电压的,所以称无源;

网友G(2005-01-07):
引用 楼主:
光电开关NPN,PNP输出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用另外牌子的光电开关代替原来的,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请指教,谢谢!!!!!!!!!!

烦什么愁呢?  我这边有台湾产的小型光电开关,   NPN 和PNP可以自由选择.  大量现货.优价.  TEL:0755819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