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变频器基础知识------供初学者参考

1、什麽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2、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麽?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3、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麽不同?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石电感。
4、为什麽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非同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麽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於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5、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於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麽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6、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著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於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7、V/f模式是什麽意思?
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这个问题已在回答4说明。V与f的比例关系是考虑了电机特性而预先决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储装置(ROM)中存有几种特性,可以用开关或标度盘进行选择。
8、按比例地改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麽由於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地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增强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9、在说明书上写著变速范围60~6Hz,即10:1,那麽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
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10、对於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时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11、所谓开环是什麽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装置设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12、实际转速对於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於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於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13、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後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决於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解析度。14、失速防止功能是什麽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15、 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麽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於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於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於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16、 什麽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非同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17 、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於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
18 、转矩提升问题
自控系统的设定信号可通过变频器灵活自如地指挥频率变化,控制工艺指标,如在烟草行业的糖料、香料工序,可由皮带称的流量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频率,使泵的转速随流量信号自动变化,调节加料量,均匀地加入香精、糖料。也可利用生产线起停信号通过正、反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及正、反转,成为自动流水线的一部分。此外在流水生产线上,当前方设备有故障时後方设备应自动停机。变频器的紧急停止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在SANKEN、MF、FUT和FVT系列变频器中可以预先设定三四个甚至多达七个频率,在有些设备上可据此设置自动生产流程。设定好工作频率及时间後,变频器可使电机按顺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转速运行,形成一个自动的生产流程。

楼主:
自己先顶1

网友A:
楼主的这篇“分享”文章。我初略看了一下,感觉不是很好,所以并未理会,但是,看到一些网友们还是很热心的接受,觉得大家的求知欲真是太强烈了,所以还是给楼主的贴子加“钻”了。并置顶两天,共享嘛。

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篇文章有不足之处,也请大家点评。

比如关于“闭环控制”如是说。我认为有讨论的空间。文中的闭环概念太狭义了。闭环控制不仅仅是转速传感器反馈才算数。矢量控制时的频率控制就是闭环控制,而且是装置内部的闭环控制,V/F控制才属于开环控制,另外还有温度、压力、流量等等物理量的PID调节器反馈控制,都是闭环控制的范畴。而且都是可以通过变频器调节实现的。不应该将闭环控制概念解释得那么窄。
再比如,制动的概念,那种解释就象废话一样,玩弄文字游戏,说了等于没说一样。

随便聊,随便聊。

网友B:
有相关PG的资料吗?我正遇到速度不稳定精度达不到的问题而头晕,还有其它方式及相关资料可以保证速度稳定及精度吗?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大家

网友C:
接着楼主的提示往下写几点
19、电机超过60HZ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机械和装置在该转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修工作(风机、泵等轴输出功率与速度  的立方成比例增加,所以转速少许升高时也要注意)
  3)产生轴承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特别注意。
20、要想高原有输送带的速度,以80HZ运转,变频器的容量该怎样选择?
  设基准速度为50HZ,50HZ以上为恒功率输出特性。像输送带这样的恒转矩负载增速时,容量需要增大为80/50=1。6倍。电机容量也像变频器一样增大。
21、 想使两台2。2KW、4极电机顺序起动,用一台变频器传动时容量应怎样考虑?
   如果两台2。2KW的电机同时起动、同时停止,设2。2KW的额定电流为10A,那么以两倍的20A计算用5。5KW(额定电流24A)的变频器就足够了。顺序起动时,第2台电机起动所需要的电流,相当于全压起动,以额定值的6倍计算,则需要能承受的过电流为(10+6X10)A=70A的变频器,即以15KW以上,因此,用一台变频器进行顺序起动在价格、大小方面没有优势,以采用两台单独的变频器为好。
22、什么是变频器分辨率?有什么意义?
   对于数字控制器的变频器,即使频率指令为模拟信号,输出频率也是有级给定。这个级差的最小单位就称为变频分辨率。
 变频分辨率通常取值为0。015~0。5HZ。例如,分辨率为0。5HZ,那么23HZ的上面可变频23。5、24。0HZ,因此电机的动作也是有级的跟随。这样对于像连续卷取控制的用途就造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分辨率为0。015HZ左右,对于4极电机1个级差为1RPM以下,也可充分适应。另外,有的机种给定分辨率与输出分辨率不相同。

24、 不采用软起动,将电机直接投入到某固定频率的变频器时是否可以?
    在很低的频率下是可以的,但如果给定频率高则同工频电源直接起动的条件相近。将流过大的起动电流(6~7倍额定电流),由于变频器切断过电流,电机不能起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相关PG的资料吗?我正遇到速度不稳定精度达不到的问题而头晕,还有其它方式及相关资料可以保证速度稳定及精度吗?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大家
你的问题是变频器的控制问题。不知选的是什么牌子的装置。用的控制方式是V/F?还是SLVC?
这里面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个是电机的识别参数,比如:定子电阻、电感、转子折算电阻、磁化曲线的识别与建立;电机的额定参数是不是输入了真正的铭牌数据等等。这是交流电机控制,建立数学模型的基本参数,是不是与受控电机相符?这很重要。另一方面,转速调节器的闭环控制参数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比如放大倍数、积分时间是不是合理?另外如果给定值与实际值之间产生了差值,是不是需要有“滑差补偿”。等等。

网友B:
用的是台达V/F变频器要求与机械手同步,但在机械手焊接加工件时有时焊接尾点可以连到焊接开始点,机械手是用固定的时间完成一个周期,很不稳定,采用编码器控位置,FX2N设置定位数据,

网友D:
虽然没看懂,顶一下是应该的。不知道楼主说的都对不对

网友E:
不是很好的一扁论文

网友F:
我也顶一下

网友G:
给新手看的,可以!

网友H:
90%还是正确的

网友I:
怎么看不到?
奇怪

网友J:
偶是个新手,感谢楼主的指点哦!

网友K:
有了一定的了解!顶一下!

网友L:
感谢上帝,都发些这样的甜品,顶啊

网友M:
谢谢楼主,对我很有用

网友N:
挺不错的文章,顶一下!!

网友O(2004-12-23):
收藏此项,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P:
我这样的菜鸟看了以后受益匪浅,多谢楼主了

网友Q:
不错的文章,顶一下!

网友R:
谢谢,我是初学者,很多疑问这里都提到。

网友S: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1

网友T:
既然供初学者参考[分享], 为什么看不到呢??

网友U(2005-01-25):
我觉得还不错

网友V:
能不能将变频的原理解释的再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W:
初来乍到,先顶一下
支持大家,支持真理,相信大家都是好样的

网友X:
初学者,还没看懂,先顶一下。

网友Y:
电力变频技术的进步和变频器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很多弊端,高频化和大容量化装置内部电压.电流发生剧变,不但给器件造成很大的电应力,还在装置的输入输出引线及周围空间产生高频电磁噪声EMI,对其他电器设备的工作造成干扰,

网友Z:
看不太明白,但是还是顶了

网友AA(2005-02-28):
我是初学者,变频器方面很多知识都看到了。谢谢!!!

网友AB:
过路,顶一下!
為┓☆┏ぉぉぉぉぉぉぉ┓ ┏情
┗你┓┃愛上你只需一時┃┏非┛
┗執┓┃忘記你卻要一世┃┏得┛
☆┗著┗ぁぁぁぁぁぁぁ┛以┛☆

网友AC:
顶,这东西我能消化

网友AD:
这段时间看电工在研究变频器,虽然搞不懂,但也想多学点,楼主提供的知识对我有帮助,谢谢。

网友AE:
我是初学者,谢谢楼主的点拨!

网友AF:
本人是菜鸟,不过看了楼主的东西,还是了解不少,谢谢

网友AG:
发表了, 就是有用的, 但我觉得那不是太难,对于初学者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AH(2005-03-30):
这年头高人真多啊!!请教请教了

网友AI:
好文,请多发。

网友AJ:
帮你顶一下

网友AK:
能不能告诉我安川变频器故障提示为OV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L:
第一次来这里感觉这里真的很不错!

网友AM:
看完以后很有收获
楼主辛苦了

网友AN:
顶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O:
这是一些不错的知识!!

网友AP:
局部有些粗。但是要谢谢。

网友AQ:
xie xie
                 老木

网友AR:
顶,哦是初学者,看看挺有收获

网友AS:
这样也行啊,初学者很多哦,没啥D

网友AT:
谢谢!我对变频器恒功率控制还不是很清楚!请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AU(2005-05-02):
谢谢两位!各顶一下!

网友AC:
顶上,晚上回来看,

网友AV:
顶了,只是感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网友AW(2005-06-14):
谢谢 可帮我大忙了

网友AX(2005-08-09):
Krdjl,在吗?偶的QQ是403237390,能加我吗?我想向您好的学习,同时也交流交流!

网友AY:
乘法广泛

网友AZ:
4、为什麽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非同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麽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於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

网友BA: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电动机启动器

网友BB:
刚刚接触变频器,很有必要学习一下

网友BC:
75
挺好的 各位老大还有什么好的文章没有

网友BD:
好!!
多来点这些知识,学习学习

网友BE:
(5、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於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麽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不知道能否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BF:
楼主辛苦了 小弟帮你顶上
最爱变频 又恨变频```

网友BG(2005-09-10):
为了不让楼主掉下来,我也尽一份心

网友BH:
好的,学习学习,谢谢!
以我们的服务,换取我们共同的发展
三菱以及专卖

网友BI:
thanks!!
人定胜天!

网友BJ:
   好东西,收藏了,辛苦了 ! 太感谢了!!!

网友BK(2005-10-14):
显而易见

网友BL:
学到东西

网友BM:
[灌水]
前几日,厂里作了一台800KW电机的变频改造(小日本的),我们一直在讨论其节能的原理,看来这里是个学习的好地方.我虽然看得一知半解,也总算有了些了解.谢谢!

网友BN:
推荐给大家一个免费下载实用技术资料的地址,:http://v.942k.com/?user=huacheng

网友BO(2005-11-15):
受用颇深~
谢谢!!

网友BP:
好东西   特别是7楼补从的更是难得

网友BQ:
问一个笨笨的问题,第一次使用变频器,请问各位大虾变频器显示的频率和电机的转速怎么换算?也就是,怎么能够从变频器显示的频率上面推算出电机转动的速度?

谢谢各位大哥,请赐教!

网友BR:
谢谢关心我们啊!

网友BS(2005-12-15):
我只有说谢了

网友BS:
大恩不言谢

网友BT:
电机频率能超50HZ吗?

网友BU:
大虾们有好东东快发,谢谢楼主了

网友BV:
看过  先谢谢啊

网友BW(2006-01-15):
我是初学者,非常感谢!!!

顶!

网友BX:
还可以,还想多看一点

网友BY:
谢谢分享,我是这方面菜

网友BZ:
ding顶一下在说

网友BZ:
先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