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各位大虾:您们好!
  需要一种在最高温度达到230度的环境下工作的压力传感器,介质是导热油,压力范围是0~0.6MPa,输出信号是4~20mA电流,不另加散热器。不知何处有购,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能把压力导出来再测量吗?那个温度焊锡都熔化了,大多数元器件也不能忍受

网友B:
没听说过。好像都是导出压力测量的。

网友C:
我见过德国产的用于过饱和蒸汽上的,自带散热器。

楼主:
谢谢各位
有网友提供的方法,是引出一根缓冲管来,就可达到测高温压力的目的。
在这根缓冲管内的液体不流动,就能起到隔热的效果。

网友D:
可以用压力变送器。
这个在供热系统中常常用到。

网友E(2006-03-10):
我也正在寻找,找到给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