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一般的电饭煲都这样?每天插上拔下多麻烦,对插座也不好。厂家怎么就不加个开关呢?

网友A:
装一个带实时时钟的定时器,可以设定电源的开及关的时间,方便的很;
比如你烧一次饭需要15MIN,可以设定下午17:00接通电源,17:15断开电源,上班前水及米放进去,设定时间,下班后饭已经烧好了;
绝对方便;

网友B:
那不是很浪费资源?

网友C:
不太实用

楼主:
直接整合定时器的也有。但是也没有电源开关。不知道厂家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整合定时器的也有。但是也没有电源开关。不知道厂家的理由是什么?

是呀,奇怪。

网友E:
如果忘了(或不小心)干烧的话,虽有保护电路可。。。。。。。。。。。。。。。?

猜想的。

网友F:
用带有开关的那种电源插座就可以了,个人无法改变环境

网友G:
一看就知道以上各位是懒汉,对电饭煲这么有研究。我一般不用电饭煲。不方便就吃方便面。烧点开水就行了。

楼主:
你这不是更懒?

网友H(2005-01-05):
加开关每天得多按开关两次,和插拔一样费事,况且也可能忘了闭开关,再说多加开关也多一个故障点,外观也不美观,电源线总放在插座上也不放心.确实没必要.

网友I:
也许有他的道理吧,但也想不通,只知道连外国的电饭锅也如此应该有他们的理由,倒不如自己加上一个定时的插座好.,

网友J(2006-10-24):
经典,刚看有个懒汉,没想到后面有更懒的,哈哈

网友K(2007-04-19):
好象电饭煲有开关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带实时时钟的定时器,可以设定电源的开及关的时间,方便的很;
比如你烧一次饭需要15MIN,可以设定下午17:00接通电源,17:15断开电源,上班前水及米放进去,设定时间,下班后饭已经烧好了;
绝对方便;

你上班前就把水和米放进去了,过了N久才煮,那饭还好吃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经典,刚看有个懒汉,没想到后面有更懒的,哈哈

懒人就是这样。走路累,所以就发明自行车;自行车还嫌麻烦,所以发明了汽车。反正一句话,科技就是为了方便那些懒人的。

嘿嘿,我是懒人,所以我家的电饭锅插座是一个带开关的三插。图

网友M:
[讨论]
电饭煲能加开关吗??我个人认为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是不允许在电饭煲身上加开关的,要是忘了关那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其情形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象,还有一点哦,电源输入端串了一个电阻,有人在维修的时候可不能不要了啊。那可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大家认为呢!!!

网友N:
你装在带有开关的插座上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