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用单相旋转编码器测油缸的位移,输入的三个端子接com,x12,24v,接入plc以后
x12的输入是什么?它又该怎样输出,请指教!

网友A:
com和x12是脉冲输出,COM为负极

网友B:
要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C:
x1、x2输入的是高速脉冲信号,应该有计数器来记录输入的脉冲值。旋转编码器在这里的作用实际上是将油缸的直线运动转变成旋转编码器的转动。

网友D:
你叫李波~?

网友E:
也就是当你用万用表量X12与COM之间的电压,要么为24V,要么为0V。但当你连续旋编码器时,此时电压为12VDC。

网友F:
象3楼说的,要用高速计数器,若为三菱的PLC,X12必须改接到X0-X5中任意一个,用于单相计数器,X12是不能用于的高速计数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由于我测的油缸要测正反转,所以要用正交AB相旋转编码器,中间是不是要接专门的脉冲接受设备,怎样接,如果输出要以数字显示,输出设备该是什么??
小弟很急,谢谢回复!

网友G:
你用一个六位计数器(不用PLC)就可达到目的。

网友H(2008-06-13):
用位置控制器带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