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刚毕业,做工控,啥都不懂。请教各位大虾,用VB的通信控件,怎么对伺服电机进行控制?最主要是想知道panasonic的minas a的各个命令

网友A:
应该是用控制板控制吧。主要是要知道控制板的指令

楼主:
是写用软件通讯,老板不肯买软件,要我写

网友A:
伺服电机控制有两种模式,脉冲控制和电压控制。前者是离散的,后者高级一些,为连续的。如果不通过控制板,直接控制电机,可以吗?我不知道。
我也用松下的minas a,里面还有命令?得请高手来回答了

网友B(2005-01-11):
我在维修数控切割机的时候接触过,里面就一些参数而已,其中有速度、扭矩、位置控制。伺服电机有专门的驱动器,接上设参数不就完了吗?完了驱动器PC信号部分用的是里面的微机处理过的。你说的可是pc上的程序?

网友C:
没有驱动器的通讯协议,你怎么控制啊。

楼主:
我自己写了串口通信命令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