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发热问题

楼主(2004-11-09):
上次到一朋友厂去参观,无意间发现他们使用的标称截面为150,设备使用电压为220V,正常使用电流为100A左右,电缆线有明显发热现象,大约有50度。本人认为这根电缆线有问题,但他们不与理睬,希望对电缆了解的朋友发表意见。

网友A:
常用估算公式是: 5A/mm2
用这个公式就可以了,一般电缆有它自己的温升,这个要有具体的电缆决定,50度,可能是他的允许温度了。哈哈

网友B:
是不是设备的温度传染的?设备上的电缆温度50度很正常啊。

网友C:
如果稳定在50度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50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E:
问题不是 很大吧!热得快 上的 电线 还发热 呢!

楼主:
50度是在允许范围的,电缆发热温度允许值在70度以下。但150的电缆应该允许通过的电流有300多A,现在才100A就发热我想应该是有问题的。
电缆周边有很多电缆线,只有这一根发热

网友F:
楼主:
   电缆发热,是与电缆中通过的电流的大小有关系的,你现在知道这个电缆的允许电流值,那么你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一下电流,不就“结”了嘛。

网友G:
哈哈,50度很正常。

网友H:
哈哈哈,我们公司有的电缆到90多度呢。不怪呀

楼主:
To linwei_99:隐患!安全第一不是空话,这是对员工和公司不负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