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我手上有一台OP37的人机界面,不能启动进入画面,有哪位高手能维修,请速与本人联系13066486995有酬。outiezhu790811@yahoo.com.cn

网友A:
买多久了,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设置问题。如果只是软件设置问题何必维修,把情况说具体点啊?工控朋友!
OP哪的?我知道TOP是韩国的,OP是哪的?让我长长见识,谢谢!

楼主:
用了三年多.我估计是系统检测没过.不能进入画面偶尔进入也是死屏一个.OP是西门子的.

网友A:
哦!触摸屏一般的使用寿命不知道多久?
三年也不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