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丹佛斯变频器VLT2800控制结构选择有三种:开环速度调节、闭环速度调节、闭环过程调节。请问各位大师,闭环过程调节是怎么调节?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是呀?过程调节指什么?关注中。

网友B:
这个问题在过程控制类书籍中很容易找到。

网友A:
感谢carl老弟,一个有趣的帖子。只是我还得抱着字典来看。哈哈。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A:
其实过程控制主要是指得现场的温度、压力、流量等等的过程物理量的控制,闭环这些物理量,就是闭环过程控制了。呵呵。转速的闭环是归类于运动类里面了,过程控制也可以说是状态控制。这是我的理解,不是书上的定义,因为我没去看书。

网友C:
如果任老师需要,等我回家给你全套全系列丹佛斯变频器手册,我只有英文的。
不过,中文的也有,全不全不知道,要联系丹佛斯天津或上海。

网友A:
太好了,谢谢CARL。

网友D(2005-08-14):
能否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fireboylx@163.com!
小弟最近在学传动,谢谢分享!

网友E:
过程控制是指对生产过程的一个控制,如果你有学过现代控制理论的话你会知道,在控制过程中有过程过程量和输出量,这里应该指的就是过程量的控制,是指控制过程中的各个量,不单纯就输出量进行控制,以ti'gao'kong'zhi'jing'du

网友F:
最好先看说明手册,它是最好的老师。
     开环速度调节能获得通常的速度调节,不需要反馈信号,并带有负载与转差自动补偿功能,以 保证负载变化时转速不变,负载补偿134和转差补偿136通常是起作用的,但你可以手动关闭。
     闭环速度调节能更精确地控制转速,需要速度的反馈信号,相关PID参数为417-421。但是负载和转差的补偿将不起作用。
     闭环过程调节则是对于给定的来自过程的信号(过程单位选择是参数416),实现精确的过程调节,内部的过程控制器将被激活。来自过程的如:温度、压力、流量等信号可以按单位或百分比进行设置。相关PID参数为437-444。
    最后别忘了调整参数452控制器范围,因为出厂设置值只有10%,也就是说PID控制输出只有5HZ的变化范围,往往是不够用的。
    我的博客:www.blogguanghu_xu.ccoo.cn,guanghu_xu@163.com

网友F:
DANFOSS的网站上全部手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