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4-11-09):
有哪位高手知道什么是SCR,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SCR
又叫电热功率调节器
能调节纯电阻负载的功率

网友B(2006-01-07):
SCR就是电热调整器,也有人叫相位控制器,其实主要是由单相可控硅,加上控制电路板及相关的电气部分(散热片,制冷风扇)。在控制方式上属于线性控制,接收模拟量信号4-20MA等,也可电位器手动控制。
 规格依负载可分为:零位(纯电阻式),相位(电阻式及IR灯管负载)感抗(变压器型)

网友C:
见识了!很好!

网友D(2006-10-16):
很感谢3楼的回答!
也感谢楼主的提问啊!
多谢!

网友E:
大概就是3楼的意识,电气方面多指单向(非单相)可控硅或由其构成的调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