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我是初学的,问一下WINCC能在XP PROFESSION2002版本下运行吗?是不是加一个SP1或者SP2的补丁就可以了?望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可以。
但需要SQL for WinCC。

网友B:
好像wincc对系统很挑剔,我用的wincc v5.0需要在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2
下才能很好地运行,其他系统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至于wincc v6.0可以在xp上运行,不过
我还没试过

网友C:
wincc v6.0可以在xp专业版打过SP1补丁的系统上运行

楼主:
呵呵,谢谢啦,不过我的是5.0,不知道6.0可以在哪里下?

网友D:
没问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