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请问大侠:

用CP5611连接的ProfiBus上,是否会有站点数量的限制啊?如果有,是多少呢?

另外同一台IPC上可以最多插多少块CP5611?(是不是3块啊)

网友A:
站数好像是64?(5614--128?);你有几个槽,就可放几块卡。

网友B:
加中继可到128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中继可到128个!

请讲一下中继器的作用,介绍一下你是怎样用中继器扩展CP56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