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9):
请大虾指点使用问题:

1。打开 SIMATIC MANAGER;

2。启动 S7-PLCSIM;

3。打开 BLOCKS;

4。DOWNLOAD;

5。激活 INPUT VARIABLE IB0;

6。激活 OUTPUT VARIABLE QB0;

7。POWER ON;CPU RUN;

我的调试程序是:

A I0。0

= Q0。0

不知为什么 OUTPUT VARIABLE QB0上没有反应,点击了INPUT VARIABLE

内的I0。0也一样,谢谢!

按照S7-PLCSIM V5。0的英文使用说明,我激活DOWNLOAD命令时,会出现问话“Do you want to load the system data?”,但我的V5。2却没有出现问话,不知原因,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step7 v5.2 pro版的仿真,一直很好使,不知道你用的哪个版本的?
你可以尝试把SIMATIC 300 Station都下载,然后打到run,如果没有报错的话(自动进入stop状态),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B:
看看有什么区别;

没有“Do you want to load the system data?”是不正确的!!!

网友C:
可能没有下载成功.在STEP7中监控一下看看吧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是它欺生吧,第二天再试就OK了。

网友D(2004-12-13):
那里可以下载到plcsim5.2

网友E:
我也想问一下那有的下呀?给我说说
limingsb@163.com

网友F(2005-03-03):
你的硬件没有组态,进入硬件组态,编译并保存,就可以正常模拟了

网友G(2005-12-05):
怎样下啊

网友H:
主要是保存编译后,DOWN九可以

网友I:
plcsim5.2可以模拟300吗?

网友J(2006-11-08):
我也是这么弄得,怎么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也是用i0.0控制q0。0,不知道为什么?
dp怎么修改?

网友J:
总是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K:
硬件组态时要看清地址分配,如果头个模块没有输出量,那Q的地址不能用0.0~3.7

网友J:
大家给看看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