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0):
我用的CPM1A 30点的,cx-programmer编程软件。一般PLC默认的主单元连接号(节点号)是0,但是昨天我们不知道怎么就把它改成了15(好象是在设置里改的:()。问题是现在改不回来了,只有把PLC节点号设置成15时才能下载和上传程序!请问有经验的高手,如何把节点号改回来?急!!!

网友A:
将DM6653设置为0试试。
该字的低8位保存节点号(BCD 00~31)

网友B:
CPT菜单里就有的。

网友C:
在CX-P软件设置里可以设置单元号,联机修改后下载设置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CX-P软件设置里可以设置单元号,联机修改后下载设置就可以

OK!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各位大虾关注!

网友E:
我来学习一下!回去试试

网友F:
我刚在200HE上碰到这个问题,我来告诉你,在CPT软件的”通讯“菜单下,将NODE的节点改成15(因为你现在PLC的地址是15),和PLC进行通讯,在”程序“状态下,将DM6653的内容改为0000,传到PLC,然后GO-OFFLINE,在CPT软件的”通讯“菜单下,将NODE的节点改成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