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0):
本厂有几台6RA23直流调速器所配输入电抗器发出嗡嗡声,请问大师可能原因?

网友A:
正常现象。相反,如果没有这种电磁噪声,你的进线电抗器就可能没有或根本没有起到作用。
随着你的负载电流越满,这种响声会越大。当然铁心与线圈之间有松动,响声会更大,这就不是正常的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但声音过大可能与谐波过大有关,此时速度可能不太合适,注意调节一下速度,声音也会减小一些。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TO ZHYSH :什么速度不太合适,如何调节?理由又是什么? 谢谢!

网友C:
速度过快,直流调速器的pid对速度调节,反馈回来的电压直接影响电流,使电流谐波过大。
调整励磁

网友D:
铁芯松 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