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0):
请教各位高手:
今有一变频器(A540——18.5K);无规律地出现几次运行中实然反转运行,且断开正转控制信号线变频器不能停止;断电后再次送电又正常;
接线只接了正转信号,由2——5端输入0-10V控制电压;

网友A:
变频器用了多长时间了?
控制板上有异常现象吗?
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A:
还有一点,把反转参数设置为禁止看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三菱质量几好,参数设置有问题?初始化......!

网友C:
可能缺相或不平衡.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