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梯形图

楼主(2004-11-10):
ABCDE为输入,Result为输出
Result 与ABCDE逻辑状态关系如下表
        A  | B  | C  |  D  | E  ||  Result
        1  | 0  | 0  |  0  | 0  ||   0
        0  | 1  | 0  |  0  | 0  ||   1
        0  | 0  | 1  |  0  | 0  ||   0
        0  | 0  | 0  |  1  | 0  ||   1
        0  | 0  | 0  |  0  | 1  ||   1

请问, Result 如何用ABCDE来表示,梯形图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楼主问得好。给你加精啦!

如果按楼主的题目。1 表示 ON, 0 表示 OFF的话。 那么逻辑关系是不能确定的。有多种可能性。

建议将题目该一下(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ABCDE为输入,Result为输出
Result 与ABCDE逻辑状态关系如下表
        A  | B  | C  |  D  | E  ||  Result
        1  | *  | *  |  *  | *  ||   0
        *  | 1  | *  |  *  | *  ||   1
        *  | *  | 1  |  *  | *  ||   0
        *  | *  | *  |  1  | *  ||   1
        *  | *  | *  |  *  | 1  ||   1

注:*号表示该参数的值是不确定值,即有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
请问, Result 如何用ABCDE来表示,梯形图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楼主的两种可能性为:
Result1=(B+D+E)*(!A)*(!C)
Result2=(B+D+E)*(!A+!C)
!代表非运算

楼主:
谢谢了
     不过我觉得Result1和Result2不会相等
     前面一部分(B+D+E)相同,就后面一部分而言,有下面的结果
    A | C  | (!A)*(!C) | (!A+!C)
1    0 | 0  |           1              |         1
2    0 | 1  |           0              |         1
3    1 | 0  |           0              |         1
4    1 | 1  |           0              |         0
     顶楼所列的表不会出现第4种情况,而即使如此,结果亦不相同
     不过(!A)*(!C)与!(A+C)相等,这是棣摩根定律

网友A:
Result1和Result2当然不会相等。但是都符合你提供的逻辑表。

楼主:
       B         A      C      Result
|------||--------|/|----|/|--------O-------------|
|   |   D   |                                      |
|   |--||---|                                      |
|   |   E   |                                      |
|   |--||---|                                      |

楼主:
果然是,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ABCDE中只能有一个为1呢

网友A:
什么意思?ABCDE是输入。怎么能控制?

楼主:
比如:

     ABCDE作为中间继电器,SB1、SB2、SB3、SB4和SB5为按钮

     SB1控制A,SB2控制B,SB3控制C,SB4控制D,SB5控制E

     A闭合为ON后自锁,同时BCDE开启为OFF,即实现互斥,其他同理

网友A:
这个就是互锁电路。
如果选择后不切换,就是优先选择电路。比如A ON 后,无论别的怎么动都不改变结果。
如果选择后可以切换,那就象琴键开关。比如WALKMAN 的PLAY ,FF ,FW 等。一个按下,别的自动跳起 。
应该不是太麻烦,你可以先试试两个点的,然后再扩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得好。给你加精啦!

如果按楼主的题目。1 表示 ON, 0 表示 OFF的话。 那么逻辑关系是不能确定的。有多种可能性。

建议将题目该一下(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ABCDE为输入,Result为输出
Result 与ABCDE逻辑状态关系如下表
         A  | B  | C  |  D  | E  ||  Result
         1  | *  | *  |  *  | *  ||   0
         *  | 1  | *  |  *  | *  ||   1
         *  | *  | 1  |  *  | *  ||   0
         *  | *  | *  |  1  | *  ||   1
         *  | *  | *  |  *  | 1  ||   1

注:*号表示该参数的值是不确定值,即有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
请问, Result 如何用ABCDE来表示,梯形图如何实现,谢谢!

这个真值表本身就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谈不起来。
按照楼主的逻辑,我认为可以用set/reset来解决。
STR A
OR C
RESET  R
STR B
OR D
OR E
SET R

网友C:
是啊,这个真值表不对.

楼主:
不知这样是否可以实现ABCDE之间互斥?
    SB1
|----| |----------------[SET A]-----
|    SB2
|----| |----------------[SET B]-----
|    SB3
|----| |----------------[SET C]-----
|    SB4
|----| |----------------[SET D]-----
|    SB5
|----| |----------------[SET E]-----
|     B
|----| |----------------[RSET A]---
|     C     |
|----| |----
|     D     |
|----| |----
|     E     |
|----| |----
|     A
|----| |----------------[RSET B]---
|     C     |
|----| |----
|     D     |
|----| |----
|     E     |
|----| |----
|     A
|----| |----------------[RSET C]---
|     B     |
|----| |----
|     D     |
|----| |----
|     E     |
|----| |----
|     A
|----| |----------------[RSET D]---
|     B     |
|----| |----
|     C     |
|----| |----
|     E     |
|----| |----
|     A
|----| |----------------[RSET E]---
|     B     |
|----| |----
|     C     |
|----| |----
|     D     |
|----| |----

网友A:
可以。谁最先按下,就是谁ON。以后的一切按键都无效。

网友D(2007-07-02):
同一型号OMRON  PLC装在同一种机器,为什么会读出正常机器的程序,写到另一台机器上
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D:
同一种OMRON PLC同一种机器,电池没电了,为什么在正常机器读出程序写到没电的机器不能正常运行.请各位前辈帮忙,十万火急!!!!!    我的QQ434866147  电话:0733-6196495
liangzehai@126.com

网友E(2008-04-26):
太谢谢你了 你想这个程序想了好久没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