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0):
请问各位大虾:
     选取变频器的输入电抗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变频器的输入电抗器与直流调速器的输入电抗器选配要求是否一样?如不一样请以55KW的变频器与55KW的直流调速器为例分别说明?

网友A:
如果不会选型,可以向做电抗器的厂家咨询。这东西没有什么可选的,和选接触器、保险的方法类似。还举什么例子呢?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电抗器的选型手册已经是“满天飞”了,到处都是。“地球人都知道”。一点都不神秘。

网友B:
一般的电抗器生产厂家都有相应的型号供选,只要你报上变频器的具体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们公司代理的变频器都有对应电抗器及其参数:电抗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