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0):
请问大家,一个10KW的380V电机如何计算它的短路电流的大小?我看的书好像没有怎么公式来计算的,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A:
短路电流是难于算出来的

网友B:
让他烧坏好了

楼主:
那太可惜了吧~~舍不得呀!!
那一般有什么方法来估计吗?

网友C:
请问你要计算出短路电流做什么????

网友D:
没有用过哟,短路了就坏了,要这个数据做什么?

网友E:
短路电流的计算在大学的电力系统分析一课内有讲,不过好似普通的电机不需要计算它的短路电流吧。一般在电力设计者做较大规模的输配线路的保护时候才会使用的。好似电机的短路电流为1/Xd“   。。。。。。Xd”是电机的固有瞬间电抗吧(呵呵,太长时间了,忘掉专业名词了),一般这个是由厂家提供的。。。。注意:这里讲的是标么值。。。。。

网友F:
不知道,让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手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