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0):
OMRON C200H-NC111,我要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如果单元地址是4的话,编程是不是我只要141的地址写入控制的位置参数号码(#0-#19),然后运行140.00就能走到我要的位置了?请大家指教.我程序要的很急的.

网友A: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
到OMRON的网站上去找一下NC111的使用手册吧;

[Post=2100]图[/Post]

网友B:
NC的使用是比较麻烦的。你还按MACHELEC给你的地址去看手册吧

网友C:
1.先將#0~#19寫入141.00~141.07.例MOVD DM0 #0010 141.
2.再將140.01 ON啟動順序有效
3.最後將140.00 ON.
每筆資料有3個words如下述
DM1422開始必須填寫清楚(Completion code, Dwell time, Output code, Taget speed no)
DM1423+DM1424.........................絕對或相對位移及pulse量
太多了說不完,先自己看書!

网友D:
用nct軟體比較快,設定好,將參數值傳入nc模組。
可以減少plc的程式。
底下有plc的片段程式,或許對你有用。
http://www.gpp-w.com/viewthread.php?tid=697

楼主:
NC111和电机已经运行正常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还有112 请问接线端子中A8 B8 A9 B9派什么用场?

楼主:
多谢了 今天电机都OK了

网友E:
请问OMRON C200H---ps221现在还有人要吗? 谢谢!!!

网友F:
C200H---ps221:扩展电源单元

网友A:
C200H---ps221是C200H系列的扩展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