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1):
系统配置:Win2000+sp4;Step7 5.3 ;wincc5.1,softnet6.1+sp1
               网卡两块:8139芯片
硬件:
   UR2背板一块    6ES7 400-1JA01-0AA0
   S7 414         6ES7 414-2XG03-0AB0
   CP443-1        6ES7 443-1EX11-0XE0
   电源           6ES7 407-0KA01-0AA0

实际的系统还有4个s7 300 8个ET200B,项目刚开始只买了这些先做试验的(主要考虑上位机要与ifix做通讯)。
进度情况:
组态已经完成;而且以太网与WinCC5.1的通讯也调试正常;可以通过以太网组态、下载和监控。
我的问题:
1.未来那4台300是联为主、还是从;主、从情况下如何与400进行数据通讯。
2.西门子有专门的以太网卡;那么它的以太网卡和普通的以太网卡有什么不同;用普通的以太网卡替换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3.如果上位监控软件改为ifix3.5的话该如何进行组态连接?

楼主:
还没有人解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05-07-25):
我现在做的和你要做的很相似,不知道你做的怎样了?
我也有与你相同的问题。

网友B:
1、以太网不存在主从吧!
2、专用的带处理器、内存,是天价!
3、换成ifix后就应该全部不一样了吧,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