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1):
请问变频器一控制三台水泵怎么做,怎么接线,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吗?

网友A:
变频启动,运行至工频则转至工频,再启动另一台。。。。。

楼主:
对呀,这样的话变频器要停下来吗,然后在切换是吗,如果不停下来会不会报警啊

网友B:
升速至工频----变频器“自由停车”激励并延时0.1S切换电机至工频----接通下一台电机至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C:
任工,切换时是否要考虑被切掉的电机与电源之间的相位关系?

楼主:
能自动切换吗,可以LPLC 编程去切换吧,但是怎么知道这台电机已经达到最高频率即工频了呢。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B:
to  jvtcwanjun:你可不像是门外汉呀。网上的很多帖子都警告说超过几十千瓦的电机,不能直接转换,必须要保证切换时的变频器输出电源相位与此时的工频电源相位一致,才可切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这我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没有这种实际的实验条件来验证。电气工程手册上说的方法,就是达到工频的频率即可切换工频,而且对转换的电机功率没有约束。几百千瓦的电机也可以这样干,并未提转换相位一致的问题。也许那本书太旧了,现在的技术讲究的是“无缝转换”。追求转换过程的平滑与完美吧。

网友B:
to  wjxu001:自动转换有什么问题呢?用PLC作外部的逻辑判断,实现自动切换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呀?

楼主:
to kdrjl:首先谢谢你回复!我想知道的具体点,就是PLC的外部逻辑判断怎样实现?然后PLC是不是控制接触器去切换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kdrjl:首先谢谢你回复!我想知道的具体点,就是PLC的外部逻辑判断怎样实现?然后PLC是不是控制接触器去切换电机
这是你的问题。你要在plc中监测电网频率和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然后实时的比较这两个信号。当变频器的频率达到电网频率,由plc先发出变频器的自由停车指令,控制变频器“off2”,然后紧接着控制接触器去切换电机。完成你的第一次转换,再去重新启动地二台电机,重复第一次的控制-监测-比较-off2-切换电机...。
变频器和PLC都是有“脑袋”(智能化)的东西,要完成上述任务,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网友D:
请问kdrjl京乐本家不用plc如果控制?或许这样成本低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kdrjl,本家不用plc如何控制?或许这样成本低一点!
你有什么好办法嘛?说来听听。如果没用,只好人工操作转换了。要么自己搭一个硬件的逻辑判断监控电路,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to kdrjl:    thanks you!我现在豁然开朗了!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E:
变频器上有一个频率到达端子,你只要把它的频率设定成50HZ,当变频器的频率上升到50HZ时,频率到达端子会输出一个信号,你可以利用这个信号实现变频到工频的转换。你在做这个电路时一定要保证变频和工频的方向一致,否则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F:
我门外汉,说个想法大家别笑话。
如果变频器功率足够大的话,可不可以考虑成组传动,就是3台一起起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门外汉,说个想法大家别笑话。
如果变频器功率足够大的话,可不可以考虑成组传动,就是3台一起起停?
完全可以,而且是成熟应用。

网友G:
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就用一带一,启动变频器,试看能否满足,若开足都不能满足,则启动下一个电机(不用变频器的)。变频器自动升降调整到满足条件。还不能满足,则再启动一台电机(不用变频器的),变频器自动调节。以此类推至若干台。这样变频器的功率小了,成本自然低了。增加一个逻辑电路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上有一个频率到达端子,你只要把它的频率设定成50HZ,当变频器的频率上升到50HZ时,频率到达端子会输出一个信号,你可以利用这个信号实现变频到工频的转换。你在做这个电路时一定要保证变频和工频的方向一致,否则会出大问题的。
就是,可能先制动,在反转。我认为不能切换,现在有软启动器卖,比变频器便宜一点。

网友I:
这主要是对变频器外围回路的设计,通过一些继电器,接触器来完成,用PLC更好,有很多典型设计。但是如果电机、外围信号连锁也不多的话,用PLC有点浪费。
不过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决不允许市电侧接触器和变频器输出侧接触器并列运行,会导致变频器逆变元件烧毁,可通过串联对方接触器常闭触点来防止。另一个就是,由于在切换前的电动机频率,电压,相位不一定与市电一致,故在切换的瞬间,电动机转换为一个发电机,如果马上通市电,有可能会有较大的冲击电流,这是不允许的,当然,电流大小还与电机大小有关,不过为减少冲击,这对电机也是有好处的,最好延时一下。一般2秒左右就可以了,那时电机的电气暂态过程基本结束,残余电压以很微弱,可忽略,但是电机转速如果是自由衰减,转速不会低于80%,这时通市电比较好。

网友B:
本楼的讨论很好,我认为多电机供水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可以参考这里的意见。置顶几天吧,便于共享与收藏。

网友J:
负载重的话,2秒电机都快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负载重的话,2秒电机都快停了
哈哈,话说得严重了,2s 快停了?不至于的吧?尤其是供风、供水系统,属于大惯性负载,大功率的惯性也要成正比增加的。2s不可能快停下来了。你不会是想当然的吧?你做过试验吗?呵呵。

网友K: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找变频器或PLC供应者

网友L:
我想知道怎样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端相位与市电一致呢?

网友M(2005-05-02):
请问各位大师:
              现有一台55KW 4P 电机 是工厂除尘用
         想用变频器控制,  要些什么器件构成这 套 装置?    最好有图纸谢谢了,
                        --------------------------  一个不懂变频技术的人

网友M:
请问各位大师:
              现有一台55KW 4P 电机 是工厂除尘用
         想用变频器控制,  要些什么器件构成这 套 装置?    最好有图纸谢谢了,
                        --------------------------  一个不懂变频技术的人.
13370232831

网友N:
可以这样转换吗?变频器还能这么用,我真的要好好学学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负载重的话,2秒电机都快停了
我们的水泵用不了2s就已经停了。延时时间按照任工的0.1S就差不多了。根本不用考虑相位的问题。

网友P:
那三台电机是同时启动还是分别启动,若分别启动,那是不行的,同时启动的话,那还考虑其电机的容量。

网友Q:
各位大哥
那样做可是在玩火呀
三思而后行哦

网友R:
请教
频率到达输出接点输出的是不是电压信号。是跟com点的电压吗?输出后变频器怎样再启动。

网友S(2005-09-11):
启动后不能调速,为什么不用软启?

网友T(2007-07-17):
一对几台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切换时变频器应当是没有输出的,也就是说对前面已启动好的马达来说,变频器只是启到一个软起动的作用,而真正的变频作用是在最后一台,如果变频有输出的情况下就切换会产生瞬时高压,这对IGBT来说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试,否则不损坏变频器只能说您的运器好,之于相位的话当然要事前试好,即用变频和不用变频马达是同方向转动.只要这两点对了其它没有问题

网友U:
可以,联系01062561166-221

网友V(2007-11-01):
可以,把变频开起后,输出多分几个接触器单独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W:
欢迎您就变频器问题与我交流:QQ:471895637   李工

网友X(2010-03-26):
六楼说的转换相位一致的问题在电气工程手册上未提及,我认为变频器的电源与工频电源在电机运行中转换时,两者相位必须一致,否则电机的旋转磁场方向相反,会损坏电机的。

网友Y(2011-01-18):
你可以把变频器的4到20MA接到PLC,当有20MA的时候开始切换工频,0.1S后变频器自由停止,变频器为4的时候再启动下一台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