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1):
我一伺服电机用松下FP0来发脉冲控制时,检测到接近开关时(瞬时脉冲捕捉功能)停止发脉冲,电机停止,这样精度可以控制在15丝以内。
      而我用三菱FX1S的PLSY指令,接近开关输入方式用中断,控制同一台电机(负载参数一样),精度却在40丝。
     这样的比较是不是说明三菱的脉冲输出指令及三菱的脉冲输出口不如松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伺服电机用松下FP0来发脉冲控制时,检测到接近开关时(瞬时脉冲捕捉功能)停止发脉冲,电机停止,这样精度可以控制在15丝以内。
       而我用三菱FX1S的PLSY指令,接近开关输入方式用中断,控制同一台电机(负载参数一样),精度却在40丝。
      这样的比较是不是说明三菱的脉冲输出指令及三菱的脉冲输出口不如松下呢?
没做过这样的东西.你没试过用FX2N?

网友B:
我想不应这样说,要说脉冲的频率上限可能是三菱的FX1S的高一些因为他可以达到100KHZ而松下的差的很远,就楼主说的这种现像我想可能还要综合考虑其它原因!当然松下外观肯定是要比三菱好看的多!

楼主:
FX2N太贵了。
我的脉冲输出也就是在3K左右,伺服电子齿轮比是1250/45
这样如果我用三菱时把频率降为2。5K,精度在5个丝左右,到了3K是就不行了,40丝。
而用松下的3K也能达到5个丝。

网友C:
此处所说的精度也可以看成与PLC无关,而在于接近开关的精度,有些接近开关感应精度较差.所以随着运动的速度不同而输出的位置也不同.更有一些接近开关的输出电压波型不是很陡,而是斜坡较大,并且输出电压在0-24V时的坡度是不同的,
而各个PLC输入信号的电压都有差异,比如三菱,其端子电压在约7-10V左右的一值就表示有输入,所以依据此应可看出你的精度不是由PLC的原因产生,在需要利用接近开关定位准确一些的话,则应用高质量的接近开关,同时加上假负载以达到与接近开关阻抗配合.当然如果是电机负械的伺服电机的话就加入编码器的Z信号来停止则可以保证较高的重复精度.

网友C:
基恩士的人是给我演示过我见过的精度最高的电感式接近传感器,0.04丝精度.不过一个要1.4万.

楼主:
我的接近开关称用的是OMRON的TL-N。响应频率是500HZ。

网友D(2005-01-03):
这种比较看起来好像是回事,事实上很难说有什么可比性:
1、脉冲的速率不一致;
2、运算的速度不一致;
3、而且,以上两项性能上看,同档次的松下FP0比FX1S相差太远子;
4、要真正比精度,我觉得应该是:以同样中高频的速率,以设定一相同目标值为限,双方完成执行的数值作比对,我很有信心三菱FX1S胜过松下FP0。

网友E(2005-04-23):
是不是在传感器输入端的滤波常数没设定好?

网友F:
以同样中高频的速率,以设定一相同目标值为限,双方完成执行的数值作比对,神视SUNX 传感器,NVIS 伺服,FPG用普通的检测信号输入,FX1S中断方式检测信号,FPG效果好于FX1S,精度没具体计算,最少也应该有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