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1):
PLC的点数用限,资源宝贵,多用一二个点有可能要增大一个规格。以上图例应用场合如:
1,安全门,一台机器的安全门可能有多个但逻辑动作是一样的
2,气缸,某几个气缸到位后执行下一个动作
3,类似应用不胜枚举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省一点,但是复杂的设备调试到位时比较困难!

网友B:
两开关串联,没什么用。

网友C:
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开关串联,没什么用。
不能说它没有用,而在于你怎么用。用多年前在改造一台原装德国全自动切管机时,发现很多传感器都是这样接的,不少是装在气缸上,如某二个气缸抬起来了才执行下一动作,它用二个传感器但只用一个PLC输入点,编程时还简单一点。比如它检测一条铜管(较长有2M多)位置有无放好,用了三个接近开关串接,只有三个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才判断为有料。有些简单的方法是可以省成本的,如果钱是老板出的----无所谓!

网友D:
这样的做法只能对两个、三个传感器串联才有用,如果说传感器信号要单独作为输入信号这样做不行吧???如果要用到几个传感器同时接通才表示条件满足,这当然是一种好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做法只能对两个、三个传感器串联才有用,如果说传感器信号要单独作为输入信号这样做不行吧???如果要用到几个传感器同时接通才表示条件满足,这当然是一种好方法。
我想是 这样的。

网友F:
还要看传感器性能吧!图尔克4个,PLC就拖不动了:(

网友G:
ding  a  . . ..高手多ing  .. . .. .

网友G:
那用到5线的传感器呢??请教!

网友H:
不错,值得顶一下,对于安全门很好

网友I(2004-12-11):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开关串联,没什么用。
不能说它没有用,而在于你怎么用。用多年前在改造一台原装德国全自动切管机时,发现很多传感器都是这样接的,不少是装在气缸上,如某二个气缸抬起来了才执行下一动作,它用二个传感器但只用一个PLC输入点,编程时还简单一点。比如它检测一条铜管(较长有2M多)位置有无放好,用了三个接近开关串接,只有三个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才判断为有料。有些简单的方法是可以省成本的,如果钱是老板出的----无所谓!
这个方法是很好!

网友J:
不错的方法,顶上,哈哈

网友K:
可行.但是编程时要注意,第一个接近开关触发时,尽管下一个接近开关没触发,都会有一个尖端脉冲接通输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用到5线的传感器呢??请教!
五线的传感器可能是有预输出之类的功能,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行.但是编程时要注意,第一个接近开关触发时,尽管下一个接近开关没触发,都会有一个尖端脉冲接通输入点.
第一个接近开关触发时,第二个没触发,只相当于第二个传感器得电,何来尖端脉冲?乱讲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开关串联,没什么用。
不能说它没有用,而在于你怎么用。用多年前在改造一台原装德国全自动切管机时,发现很多传感器都是这样接的,不少是装在气缸上,如某二个气缸抬起来了才执行下一动作,它用二个传感器但只用一个PLC输入点,编程时还简单一点。比如它检测一条铜管(较长有2M多)位置有无放好,用了三个接近开关串接,只有三个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才判断为有料。有些简单的方法是可以省成本的,如果钱是老板出的----无所谓!

有时候一个动作要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就需要多个传感器

网友M(2005-07-0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如果我在输入端加入模拟量的输入,在输出端既要显示模拟量的值,同时还要进行量值报警,如液位监测,要求既要在输出端显示液位值(通过何种显示仪器显示?),同时还要在当液位到某一最低点时报警,该怎么做?多谢!

网友N(2005-09-03):
这样做是可以, 我们都做得多,只是调试相当麻烦,若非不得已,建议不要如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