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1):
现在要做串口通信的东西,好迷惑,书上都没讲明白,

网友A:
1.硬件:电平转换
2.软件:通讯参数,协议

楼主:
那么比如说地址什么的又是怎么设定的?比如说一控制信号,01001001之类,在硬件上如何实现 ,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A:
地址设定方法:
硬件:拨码开关等
软件:向plc那样,软件设定,然后用程序存储进e2pron等

楼主:
噢,能不能说的清楚一些呢?我需要做的是RS422通信方面,用上位机控制,软件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怎么和硬件联系起来有些不明白,比如其中握手方式,怎么体现在硬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