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输入中的乱码

楼主(2004-11-11):
为什么中文版的PCschematic 输入文本是乱码,必须修改字体类型才能正常,甚至在演示中也是这样做的,也太。。。。。,不知道能不能想办法删掉“Pcschematic”这种字体。

网友A:
很简单。在“设置=>文本/符号默认值”中,点击“文本数据”按钮(蓝色的),把字体变为“Times New Roman”。然后点击“以默认值保存”按钮(向下箭头),那么以后每次打开程序后,输入中文字时,都会默认显示正常了。

楼主:
但问题是:除了自由文本能改变字体外,其它的都没办法更改字体属性,因为按钮是灰色的,不可用。

网友A:
那些灰色的按钮表示,这些字体的属性都和自由文本的属性保持一致。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2024-10-27):
这个办法不可用,设置以后,从新画上的符号还是默认Pcschematic字体。是我设置的不对吗??@szkgs 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