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1):
请大家讨论一下循环流化床锅炉的DCS控制好不好,比如怎么控制温度、水位、压力等模拟量,怎么实现燃烧控制,水位控制,含氧量控制,风量控制和除氧控制?

楼主:
我原来以为这里人才济济,看来徒有虚名啊,这个流化床锅炉控制应该很普遍啊,怎么没人敢留下痕迹呢

网友A:
水位控制用三冲量,调节二次风控制含氧量,调节引风控制炉膛负压,除氧用单回路就可以。
燃烧控制比较复杂,耦合因素太多,迟延时间达10多分钟,需要综合送次风量、给煤量、含氧量等来控制床温

网友B:
真是个坏孩子,您说啥大家就应该告诉您。

楼主:
过奖了!其实我还不够坏啊。
这么多高手如同卧虎藏龙,不激一下怎么肯出来呢
谢谢惊涛拍岸的回复,请问你通常选用什么品牌的PID调节仪呢?
听说日本岛电的调节仪不错,不过太贵了。

网友A:
我厂用的是DCS控制,PID调节都是软件做的

楼主:
那你们厂压力和温度的显示与设定都是选用普通的温控仪吗?

网友A:
没有温控仪,只有几个重要参数设数显表,所有的参数都直接由变速器、传感器进入DCS

楼主(2004-12-31):
惊涛拍岸,你真是仙人啊,知道要发生海啸就取这个名字
请问您一个问题,循环流化床锅炉的控制,那么多联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说来听听,谢了
还有,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控制水位的原理是什么?问题似乎很菜,不过多问几个为什么应该没什么坏处。

网友A:
请问你是热电厂的吗?如果是的话咱们可是有很多话题可以探讨

楼主:
大家新年好!
我想咱们肯定有很多话题可以探讨,虽然我不是热电厂的,请多指教!

网友C(2008-04-28):
为什么没有多点高手来发点技术呀``郁闷`

网友C:
那个 2次风和一次风的配风怎么配效果比较好,氧量表坏了,都不知道怎么烧去,摸黑

网友C:
电厂烧流化床好烧啊,负荷稳定,都不用动什么的,调配好风了就是调点煤就行了

网友D:
您又没有给别人发东西,干嘛非要回答你呀?

网友E(2008-09-23):
惊涛拍岸,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循环流化床锅炉在运行中降低能耗的措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