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1):
有次参加松下电工的产品发布会,一个日本人他用几个电阻把485的温控表连上了232的PLC,当时他卖关子不说怎么连的。各位高手你们说他怎么做的?

网友A(2004-12-13):
应该可以,我通过几个电阻,二级管和三级管,将422的plc和pc连接成功

网友B(2005-04-26):
rs485和RS232在工作驱动的原理和驱动的电压等级不一样,不可能只用几个电阻就进行转换.

网友C:
我见过一次,算是长了见识。
Rs232的RX和TX一起接在485的A+上;GND接在 B-上!
其他什么都没有加,前提条件是你的RS485芯片的抗压要好,不然回烧坏芯片!

以前就是害怕烧坏芯片才没有试过,见过以后才算开眼界了!

网友D(2005-06-14):
请问4楼:电阻有多大知道么?

网友E:
通过计算RS232串口的10V与RS485的3V之间的电压差和两者的内阻就可与。

网友F:
中国人省钱都省到这份上了,东西还能做的好吗!

网友G(2005-08-25):
不可能吧!
那要232-485转换器干吗?

网友H:
同意8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