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过热!

楼主(2004-11-11):
有些变频器在电机没有装传感器的情况下依然显示电机过热,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电机的热时间常数。通过电机的温升试验,可以确定电机的热稳定时间常数,叫做 I(平方)t 参数,变频器根据这个参数通过对电机电流的检测,计算过载状态并发出报警。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准确,只是大概其。是通过对电流参数计算的。不是测出来的。

楼主:
那就是说只有厂家将变频与电机配套好才会有引起功能?(或者说此功能才准确?)

网友A:
应该是。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与西门子的电机做系统搭配,就会有很好的效果,配国产电机,要由厂家提供设时间常数,或实验获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