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4-11-11):
高手请赐教一个厂家前半个厂房P总87KW电加热P总60KW,后半个厂房P总141KW电加热36KW请问厂房总线要进多少平方的?我不装漏电开关,地线当零线用,我重复接零接地进行保护,3加1的150平方的电缆可以吗?(169。4元/米贵哦)
如果我厂房分2半进2条总线分别控制互不干涉每条95平方的也是3+1的电缆可以吗?

网友A:
我是低手,我听不懂你说的事.最好给你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低手,我听不懂你说的事.最好给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