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1):
请教CX-P4.0的工作在线仿真器的用法

网友A:
仿真用法
操作顺序:
1、先安装CXP和CX-SIM;
2、在CXP中要把PLC型号设为CS1H、CS1G、CJ1H、CJ1G、CJ1M的其中一种;
3、在CXP的PLC菜单中选择仿真即可。见下图。

4、仿真完啦,可以把上面改的PLC型号改为你选型时的型号,就可以下载到你的PLC中啦。

网友B:
3楼的老兄用的什么系统?为什么我的系统老是不让我安装CX-SIM,每次安装老是出错!

楼主:
我还以为只用CX-P就可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的老兄用的什么系统?为什么我的系统老是不让我安装CX-SIM,每次安装老是出错!
一般是win98

网友A:
我的系统是WIXXP SP1。
要先安装CX-P,
再安装CX-SIM才可以。

但是仿真从来就没成功过,可能还是要在WIN98下才能正常运行吧。

网友B:
我的是xp的sp2版的老是安装出错!

楼主:
为什么这个选项还是灰的呀。用的98。CX-P4.0和CX-SIM1.3这两个软体都打开了。并把PLC改成了CS1H。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图怎么上传啊

网友A:
是灰色应该还是PLC型号没选对。
你是在什么菜单选取的PLC型号?
应该在屏幕的左上角(菜单行下)会显示PLC型号,双击它即出现对话框修改,这样才有用的。

楼主:
现在行了,就是没选好,我是在工具中选的,谢谢各位DX。

网友D:
不行,菜单那一项是灰色!

楼主:
XP下也能用的.

网友E:
我的CXP怎么没有仿真器呀,安装时没提示,是不是 要单独的安装文件呀??

网友F:
肯定是要单独装的,我也没有呀,哪位大侠是的话,麻烦给我发一个来,好吗
lydong18@163.com

网友G:
说句心里话,我也找了10多天!还是没后着!!那位大侠有的就帮个忙吧!!!!!!

网友H:
论坛里就有下载,但要文章达到30以上才能下.郁闷...............

楼主:
我找了20天才找到的.tczdh上去下吧.不要希望别人给.如果大家再找不到我就发布.

网友I:
那里有仿真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灰色应该还是PLC型号没选对。
你是在什么菜单选取的PLC型号?
应该在屏幕的左上角(菜单行下)会显示PLC型号,双击它即出现对话框修改,这样才有用的。

网友H:
请问各位大虾:
    如何设置cx-sim的I/O接口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问各位大虾:
     如何设置cx-sim的I/O接口啊?

网友K(2006-06-26):
求仿真器~~~~~!!!

网友K:
谁有啊~~我找了一个通宵快疯了

网友L(2006-11-30):
引用 楼主:
我找了20天才找到的.tczdh上去下吧.不要希望别人给.如果大家再找不到我就发布.
tczdh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M(2007-03-11):
那里有仿真器下载??先谢了

楼主(2007-05-19):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找了20天才找到的.tczdh上去下吧.不要希望别人给.如果大家再找不到我就发布.
tczdh是什么意思啊???

是一个网站,不知现在还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