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编程

楼主(2004-11-11):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用 vb实现对pc串口编程,使之输出频率可调脉冲.能否通过电路转换(或利用工控机)输出频率,脉宽,幅值都可调模拟电压.
有demo请施舍,感谢!

网友A:
可以做到的,以前看过一篇文章的!
就是发送特定的字节,再加上算法就可以了。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B:
不可能,串口只能做数据通讯用,你可以用板卡做脉冲输出,用PC串口与板卡通讯,控制板卡
输出不同的频率,脉宽,幅值等。

网友A:
串口提供一个pwm的东西,驱动部分当然还要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