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2):
各位大虾:你们好!
 一般PLC输出点接直流电磁阀后要并接一个二极管,若是接蜂鸣器后,有必要也并接
一个二极管吗?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较强的感性负载要接,不要背书一样背下什么要接什么不接

楼主:
不清楚蜂鸣器感性负荷性质怎样,没有实用经验,所以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A:
新刑法提倡:疑罪从无。这里提倡:疑罪从有。
二极管不能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否则没效果。

网友B:
直流蜂鸣器内有一震荡产生电路,电路已经考虑了感性负载的感应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