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2):
三菱PLC编程软件有很多,
它们各有什么用途?
1、SWOPC-FXGP/WIN
2、SW2D5-GPPW
3、SW3D5-GPPW
4、SW4D5-GPPW
5、GX DEVELOPER  V6。0   V7.0    V8。0
6、MEDOC V2。4
7、MEDOC UPGRODE
8、SW2D5-LLT 仿真软件能配套以上哪种软件才可以仿真?
9、SW4D5-LLT ,装有SW4D5-GPPW,仿真从来就没成功过。
    有哪位高手成功仿真过?

再请问 GX DEVELOPER V6。0 的**是多少?

网友A:
SWOPC-FXGP/WIN是FX系列编程软件。
SW2n5c-GPPW-e(-c)是三菱的编程软件安装程序,N表示版本号,比如2就是2version,-E是英语版,-C是中文版。
SW2D5-LLT配MX系列使用。
第六和第七个我也不知道,请问有谁知道?
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指正!

网友B:
6、7是在DOS下运行的版本!

网友C:
三菱F1系列PLC要用哪种软件编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菱F1系列PLC要用哪种软件编程
6,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菱F1系列PLC要用哪种软件编程

三菱F/F1/F2系列的必须用MEDOC;

网友E:
jnio;bhi;ihouil.ih.l/

网友F(2005-01-22):
三菱FxON-60MR用哪种软件,通讯线如何做?

网友G(2013-04-09):
三菱软件版本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