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闭环控制

楼主(2004-11-12):
我在编一个闭环控制的程序,就是通过控制电机来使转台转到某一角度
通过变送器反馈回来的数据来进行闭环控制
这就需要什么收敛算法——这个我不会
我只是在我的程序里每次对偏差值的1/2进行控制,
但现在的问题是产生震荡,电机不停的左右转动,就是达不到预定的角度
哪位大侠能告诉怎么让它收敛下来啊

网友A:
设一个死区吧

楼主:
不好意思的问,死区是什么?怎么设呢

网友B:
如果只要控制它到一个位置就停,不用这么麻烦的,用个位置开关,到所需位置让电机停下即可。
非要用闭环的话,将P值减小点,再加些I的值。

网友A:
偏差小于一定的值就不修正了。

网友C:
你光用了P调节,用PI调节就行了!

网友D(2005-01-30):
你是什么程序,控制什么,有无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