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2):
我经常看到有 变频器的变量型和矢量型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网友A:
你提的问题,比较含糊不清,变量型与矢量型指的是什么?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吗?现在的变频器,从形式上说,通用型的基本都是采用交-直-交形式。而变频器的控制功能就五花八门的,有矢量控制、V/F控制,抛物线控制、纺织机械控制、等等等等。
所谓的变量型是不是指的控制方式呀。,是说得V/F控制。如果是,那么变量型是开环控制频率,矢量(电机的电流)控制是闭环频率控制。这是他们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