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12):
常用三菱PLC的人知道,MT价格稍高且老缺货,没办法别人牛得很啊。其实MR是可以改MT用的。一般人用MT型也就只有几个点非MT不可(如发脉冲等),那么您只要改其中的几个就可以了。改后对整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上图为实物图和更改原理图供参考。
注意:一般不提倡!此帖只是从技术可行性来说的。

楼主:
有人可能还会问:那MT能否改MR呢?呵呵,还有必要吗?

网友A:
没有试过,有一个旧的FX1S的,真的能成吗,改一点看一下.成了再告诉大家呀

楼主:
肯定可以了,但改时一定要注意信号端电压,如果电压不同又要改。另外PLC的电源也可以改,输入I如果是交流的可改直流,电位器外移.....外围的东西都可改。
上图A是欧姆龙产品,B是原装三菱MT PLC使用的产品,C是通用品,DE是其它品牌使用的复合光耦。

网友B:
继电器型12脚间是24伏啊,那B型如何接上去.
接输入信号为12伏的驱动器还要串3K电阻呢

网友C:
有人试过吗?

网友D(2005-09-17):
呵呵;
三菱用的继电器的电压为DC24V;
晶体管一般用的是DC5V;
把MR改成MT,如果还用5V的晶体管,只怕接100个烧100个;

网友E:
我看可以!!!

网友F:
可以的,只有选择的配件看清楚电压和管脚是匹配的就是可以了。
偶改过台达的PLC。。。。
现在用得好好的。。。

网友G:
我改过FX1s-10MR.拆除继电器,直接从2脚串2.2K电阻触发步进或伺服驱动器.还不错.

网友H(2007-03-26):
是可以的,本人改过LG的,电压高了加一个电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