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4-11-12):
假如一程序里面有CNT使用,当电源断开的时候,(plc里面没有备用电池,也就是一点电都没有了),是不是CNT里的初始设置的数据就被清零了,或者说隔多长的时间他们就被清零了,是被清零了还是被复位了?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当然是清零了。

网友B:
CNT/TIM是递减计数,当它的值为0时,CNT便ON。应此断电后是复位而不是清零。

楼主:
当 CNT第一次设置为5时,工作时候递减,为零时CNT为ON,当断电后,在一次用PLC的时候,计数器上的CNT 还是5吗?(没有备用电池,完全的断电),如果在用的时候为0,那么计数器很倚赖备用电池了?不会是这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 CNT第一次设置为5时,工作时候递减,为零时CNT为ON,当断电后,在一次用PLC的时候,计数器上的CNT 还是5吗?-------------是的。

(没有备用电池,完全的断电),如果在用的时候为0,那么计数器很倚赖备用电池了?不会是这样的吧!-------------------电池是用来保存程序的 。如果断电时间过长,程序都没有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