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1-12):
各位高手,第一次进来,就给大家找麻烦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奇怪(可能我少见多怪了),我用了两台CPM2A控制水泵。两台的程序都是一样的。系统运行了两三个多月没有问题。但现在有一台出现象掉电的情况,我量了它的控制电源又是有电的,当我把它的电源关掉然后上电它又工作正常,但在一天左右又出现同样问题。请各位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通过CPM2A控制接触器控制水泵的吗?电机的功率大不大?是不是和CPM2A在同一个母线上?如果是,那可能是电机启动时造成电网电压降低过多,导致PLC掉电。建议分开走线。

楼主:
是的,而且是共一个母线,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我试试看,谢谢了。但另外一台为什么不会呢。我是分开两个控制柜的。一个CPM2A控制7风机,两个水泵。

网友B:
高手呀,小弟在此也谢谢你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