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串口编程

楼主(2004-11-12):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用 vb实现对pc串口编程,使之输出频率可调脉冲.能否通过电路转换(或利用工控机)输出频率,脉宽,幅值都可调模拟电压.
有demo请施舍,感谢!

网友A(2005-02-22):
我也不知道呢﹐占个沙发线﹐静听高手教诲﹐呵呵

网友B(2005-04-2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估计要用到数模转换(硬件)了,可是具体怎么做还真不知道,请高手指点,多谢!